楼主(2018-09-27):
各位亲们,现PLC300/400编程软件哪个版本?5.5,5.6版本有什么区别?最高目前是哪个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亲们,现PLC300/400编程软件哪个版本?5.5,5.6版本有什么区别?最高目前是哪个版本?

目前可以对S7-300/400编程的软件存在以下版本:
Step7:目前最高版本是Step7 V5.6 HF5
博图Step7专业版:目前最高的版本是V15 UPD3。

Step7 V5.5和Step7 V5.6均可以编程,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5.6提供了对Win10的支持。

楼主:
谢谢您,请问如果电脑是win7系统的话,Step7v5.5和Step7 5.6,是不是没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请问如果电脑是win7系统的话,Step7v5.5和Step7 5.6,是不是没有什么区别啊?

鉴于Step7 V5.6主要更新了对Win10的支持,因此从我个人认为,差异不大。

楼主:
感谢回复。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请问如果电脑是win7系统的话,Step7v5.5和Step7 5.6,是不是没有什么区别啊?

鉴于Step7 V5.6主要更新了对Win10的支持,因此从我个人认为,差异不大。

请问如果是win10系统的话,是不是说,STEP  7  5.5的是装不了的?或者说用不了,只能装5.6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请问如果电脑是win7系统的话,Step7v5.5和Step7 5.6,是不是没有什么区别啊?

鉴于Step7 V5.6主要更新了对Win10的支持,因此从我个人认为,差异不大。

请问如果是win10系统的话,是不是说,STEP  7  5.5的是装不了的?或者说用不了,只能装5.6的?

No,Sir。

在Step7 V5.6还没有出现之前,就有很多人在Win10上使用Step7了,这其中当然包括我,我也在论坛回复中说明了如何实现的方法,那么既然西门子提供了支持Win10的Step7版本,为何不使用呢?

现在讨论Win10上能否安装Step7还有啥意义.

网友B:
有那位能提供个step7 5.6啊。。目前还在虚拟机上玩5.5呢。。因为现在的笔记本只能用win10

网友C:
回复 网友B:
5.5 SP4 WIN7 64bit 好像正常。

这两天学习打开用了下,后来还是切换到博图了,我发现博图也可以草300/400,软件帮助之类好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