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7):
大神们,问个问题,能不能用固态调压器加整流桥得到50Ⅴ直流电给电动车电机供电,电机是700W,调压器用40A,整流桥用50A,电机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试一试嘛

网友B:
关键电机是多少电压的,48V的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C:
呵呵,楼主都没给出电机类型啊,你的电机是无刷还是有刷,如果是无刷的最起码还得有控制器吧

楼主:
无刷48v电动车电机

网友D:
不行的吧?

220V交流电压,峰峰值是多少呢?根号2倍的220V吧?虽然可以把直流电压的平均值调到50V,但,调整后的电压峰峰值是多少呢?要通过示波器看一下整流后的波形呀。否则,电机或蓄电池都可能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