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 采用PLSY指令,步进电机不运行

楼主(2018-09-27):
各位大神,我用三菱FX5U 采用PLSY指令为什么步进电机不运行,求帮忙,谢谢!

网友A:
占个位,正准备明天开始学习5U的运动控制

网友B:
你的接线对不对呢

网友C:
脉冲输出指示灯亮不亮?

网友D:
频率太高也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线是对的,DDRVI这指令是可以运行的,PLSY指令不能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是频率太高不转,那如果我要步进电机一直高速转动,需要用什么指令?谢谢了

网友E:
步进是不可能达到像伺服那样的转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步进电机驱动器选择2000个脉冲一转,设置PLSY 指令速度为20000,这样换算电机也才600r/min,PLSY指令就不能运行了,我只需要步进电机转速1000rpm运行,这样也不算高转速的吧

网友E:
呵呵;先咨询下你的步进电机厂商最多转速是多少;
国内很多是达不到这个转速的;

网友B:
700转也很厉害了,普通的步进

网友F:
看看脉冲是否有输出先

楼主:
回复 网友E:

版主,您好!我还有问题咨询下,我用FX5U上面的程序,我一上电就让步进电机正转,按下x11就报故障,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G:
你上面程序不对,SM400和M8000是一样的,你一直接通定位指令,SM400能这样用。步进电机没有这高的速度,加速时间太小了。

网友H:
东方电机的步进马达我用到1800转/分,雷寨的步进电机我就是用到600转/分,再高转速就会出现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