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松下PLC内部继电器保持型区起始字no。248(0~512)啥意思?

楼主(2018-09-28):
各位兄弟,图中内部继电器保持型区起始字no。248(0~512)具体啥意思,我初学,请多指教

网友A:
首先,楼主需要截个清晰一点的图吧
眼睛花掉了都

网友B:
意思是从这个地址开始的若干个字可以掉电保持,至于若干个是多少,你要看看你的PLC型号的硬件手册。

楼主:
它括号里, 0至512是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括号里, 0至512是啥意思
你可以设定的地址的范围。
你可以在0~512之间设定一个起始地址,513输入的话就是超出范围。

网友C:
设置成248,就是248~512为保持区;

网友D:
默认不加电池的情况下,掉电保持去起始地址就是248。如果更改掉电保持需要加电池。

网友E:
从WR248开始,之后的全是断电保持型,松下这个坑爹货,如果你以为是R248就被它算计了

网友F:
眼花了,赞同一下管理员的意见都不知道点哪里去了

网友G:
意思就是R2480到R512F为断电保持继电器

网友H:
它这个有固定的断电保持区,如果你要修改的话,必须加电池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