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8):
请教各位大师,将家用的电磁炉线圈小心拆开,在不损坏绝缘的情况下,将它缠绕在直径200长度350的钢管循环水路上用于加热,实际就是家庭暖气的改造,水的容量大概是200升,加热温度在40--60°,钢管表面已做了耐高温、保温和绝缘保护处理,控制和保护还是用本机那些,这样改动加热效果是否可行?谢谢大家!

网友A:
水温怎么控制?
这个原机上的控制不行吧!

网友B:
没见过,不知道行不行。你可以参考ZVS电路,电磁加热用的

网友C:
这个曾经有人做过实验(我没试过,见过相关的报道而已),理论可以,但是电磁炉的最大功率是2.2千瓦,如果加热150升的水箱,时间会比较长,如果按照楼主的意思想快速加热这个功率估计有点小,除非你要求水流小,至于水温控制可以利用原来的温度传感器,本来就有。

网友D:
以前人家是平面且无磁芯(电感很小),你一下子加入铁磁芯(自来水管就是铁磁芯)来一个大电感,这个没法起震工作,要么就是砰地一声炸了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感觉电磁炉这类,连续工作肯定不耐用

网友F:
测线圈包住铁管后的电感量与正常放铁锅的电感量

网友G:
真是废物利用了,楼主看来觉得能加热就行吧!

网友C:
最简单的是搞个大水箱,平底,应该就可以直接用,不过时间有点长,这个起码不用再去搞电热水器的防电墙

网友H:
感应加热重要两个,一个是感应线圈的电感,一个是谐振频率问题。楼主没事了。可以试试,注意安全,就当是玩

网友I(2019-01-24):
能想到这么做的不一般。不知道这啥时候的内容,我也想这样试验一下,类似于感应加热,中频或高频炉的原理,正好手里有几个不用的电磁炉。

网友J:
为什么不改壶。

网友K:
估计不行,

网友L(2019-03-06):
肯定不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L:
肯定不行
个人认为这种方法理论上可行。但可能要很慢,在耗电量相同情况下远远不如电水壶和其它电阻式加热快,只能作为一种技术掌握就行了。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