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8):
有没有用过富士plc的,我用的是sx d300win想把CPU PS32R里的程序导出来,结果执行upload后下方进度条显示uploading到100%后就不动了,然后系统d300win就卡死了,必须强制退出,试了几次都是这样,有没有大神指点下什么原因啊,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用过富士plc的,我用的是sx d300win想把CPU PS32R里的程序导出来,结果执行upload后下方进度条显示uploading到100%后就不动了,然后系统d300win就卡死了,必须强制退出,试了几次都是这样,有没有大神指点下什么原因啊,万分感谢。

1、操作系统版本?
2、D300Win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