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8):
我知道这个标题很多人看到都会直接说“不可以”之类的话,那我也可以“偷偷地”转告你们,作检测的是一个专业的检测机构,中国国内唯一的一家的消防柜CCCF认证及检测机构—隶属于公安部的沈阳消防研究所。

我们公司有做好的地铁消防柜送去检测,被告知变频器的绝缘电阻不到5MΩ,不满足他们的要求,还要我们给出解释。
对方也做过不少的消防柜检测,当然包括变频消防柜,有的是需要拆除控制线,有的是需要拆除滤波器,那么问题来了,谁能给解释下到底能不能做变频器的绝缘及耐压检测,如果能做需要经过怎样的步骤,如果不能做能否说出充分的理由。

我个人也已经联系过施耐德客服,啰嗦了一堆就是说不能测,具体内容我就不说了。

网友A:
可以,不过有可能耐压要打直流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器的板子滤波电容接着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器的板子滤波电容接着地呢。

那你的意思我直接表达出来就是说可能会将电压误加到滤波电容两侧损坏它?
那里面的IGBT等其它控制和检测线路了?不会被波及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有可能耐压要打直流

我补充一句,做的是破坏性试验。

楼主:
我再补充一下相关情况:

到那边去做的是破坏性试验,也就是说可能部分元器件做完实验后也就不能使用了。主要就是为了取得同类型的CCCF认证所需。
另外大家也不用质疑 对方做检测的先后顺序不同而导致试验结果的不同,我想应该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C:
嘻嘻,问题问的很专业。

变频器是要做耐压绝缘测试的。测试前,把所有强电的输入和输出都短路,然后测端子对地的耐压绝缘数据。之前,必须要拆掉滤波电容的短路片。否则滤波电容的漏电导致耐压达不到要求。这是针对变频器的主电路所做的耐压绝缘测试。控制电路不做这个实验。仅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嘻嘻,问题问的很专业。

变频器是要做耐压绝缘测试的。测试前,把所有强电的输入和输出都短路,然后测端子对地的耐压绝缘数据。之前,必须要拆掉滤波电容的短路片。否则滤波电容的漏电导致耐压达不到要求。这是针对变频器的主电路所做的耐压绝缘测试。控制电路不做这个实验。仅此。

谢谢啦,那短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做测试时高压波及到相应的触发和控制线路呢?、
另给滤波器加短接片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了吧。
施耐德ATV610的,很想看看滤波器是否可以拆掉或者短接,在车间倒腾了半天没拆掉右下方的固定螺丝,

网友D:
记得这个测试,出厂做一次用户不建议做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什么叫破坏性试验,不是安规吗

楼主:
我理解的应该是将参数性能的检测进行到极致,譬如耐压等级,可能常规要求是10KV,那你如果做到10KV没问题,可以继续提升电压,直到设备损坏为止。

网友A:
回复 楼主:
耐压没有这个必要,一般都是输出和功率,没有耐压做极限的,即使做也是短时间的,类似浪涌和快速瞬变脉冲这些抗干扰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检测过程不清楚,但根据代理认证的机构口述,实际是认证检测完毕,基本很多部件用不了了,已经损坏。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短路端子,是为了输入和输出各测一点对外壳就可以了,,拆掉内部滤波电容短接片,是为了把内部电容器与外壳隔离,因为针对中性点不接地的电网系统,使用变频器时,这个滤波电容对外壳的短接片也是要拆除的。目的就是仅仅测试强电电路对外壳的绝缘强度。大概是这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热心解释!

网友C:
回复 楼主:
嘻嘻,不客气,我是为你的问题,专门咨询的西门子技术支持工程师,他告诉我的。

网友E:
6楼说的对,说明书上的耐压测试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