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8):
把通电电压380V改220V电压
加了一个CD60电容 启动100UF电容正反转试运行
电容出现发烫现相,电机正常,没有温度上升迹象
你们做这个实验,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A:
改成单相220V为星形接法!一般这种该法不太建议1KW以上功率的电机改!加电容的时候建议从小容值加起!慢慢试!只到电机运转基本正常不发热、电容不发热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成单相220V为星形接法!一般这种该法不太建议1KW以上功率的电机改!加电容的时候建议从小容值加起!慢慢试!只到电机运转基本正常不发热、电容不发热即可!
貌似380转220还有角型接法。小电机不是只有星型么?

网友C:
三相改成单相功率损失很大,小电机小扭矩的可以……

网友D:
我也感觉很奇怪,进来学习一下。唉,浪费了,真的浪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成单相220V为星形接法!一般这种该法不太建议1KW以上功率的电机改!加电容的时候建议从小容值加起!慢慢试!只到电机运转基本正常不发热、电容不发热即可!
貌似380转220还有角型接法。小电机不是只有星型么?
我试过1KW以下的,380改单相220的话,都是U2、V2、W2并在一起,然后U1和V1接电容、V1和W1接220电源!

网友E:
1、改三角型接法,可以加变频器来实现;
2、直接买个单相1.5KW电机;

网友F:
改成单项运转电机?电容大了吧

网友G:
2P空调压缩机是1.5KW的单相电机,启动电容是35UF。你那电容太大了。

网友H:
通常用先经验公式获得所需电容容量的初步值,当星形连接时:C(μF)=P(W)/17,C的单位是μF,P电机功率单位是W;当用作三角形连线时C(μF)=P(W)/10。上电带负荷调整电容值测量三相电流基本平衡(带负载时)而且没有超过名牌额定电流为好。注意改后功率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G:
2P空调压缩机是1.5KW的单相电机,启动电容是35UF。你那电容太大了。
我觉得电容也是大了!我这里一个1KW的电机380改220,用的是8uF电容!

网友I:
三角形接法加一个40UF刚好,我就给别人这样装的

网友J:
加电容改接220V电压,能转,但电机功率要下降,电机会发热。

网友K(2018-11-02):
一个是电容容量不合适,另外一个是不应该选用CD60型电容,这种电容是启动电容,不适合长期带电工作的,应该用CBB类型的,再大一点的话选油浸电容也可以

网友L:
这种方式以前我也改过,改后功率下降,力矩减小许多,最重要的是单相90度的电角度与绕组在定子空间上形成的120度机械角度不一致,即使空载运行几分钟,发热量也大。得不偿失,只能短时间使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