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8):
顺序控制8个气缸用什么指令比较好?

网友A:
用基本指令就好了

网友B:
逻辑指令就行

网友C:
建议用SLT步进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移位指令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移位指令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移位指令好用吗?欧姆龙写自动程序用这个指令屡试不爽,求大神指导一下信捷移位指令怎么用啊

网友E:
机器程序,我建议最好的方法是一步一步来,这样在程序检查、调试、故障检查方面要得多。做机器没有多少捷径可以走。

网友F:
移位可以啊,流水灯就是这样用啊,不过气缸这么做好吗,如果一个气缸卡了会不会影响下个气缸呢,一步一步运行至少后一个气缸在前一个气缸动作结束后才动作,移位可不管你有问题照样动作

网友G:
时间控制、步进指令、移位等等都是可以的,看你怎么运用,编程看的是思维,同一个动作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但结果能实现你想要的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感应器作为下一步的触发条件的

网友H:
根据生产工艺一步步更好控制。

网友I(2019-01-03):
嗯,途径比较多。合理,安全,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