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举 排除法

楼主(2018-09-28):
什么是列举 排除法?就是针对一种故障,将这种故障的原因一一尽可能列举出来,然后根据故障现象逐一排除,找出真正原因的方法。此法我经常使用,是我维修的拿手 与致胜法宝,我就不一一列举案例了,你知道的?我把此法贡献出来,给坛友们欣赏,也希望朋友们有什么维修好方法,拿来晒晒,大家都学习学习,共勉。

网友A:
电压测量法配合故障率检查法,学徒用这招可以搞定30%的故障

网友B:
楼主的这个方法是建立在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和统计基础上才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列举 排除法?就是针对一种故障,将这种故障的原因一一尽可能列举出来,然后根据故障现象逐一排除,找出真正原因的方法。此法我经常使用,是我维修的拿手 与致胜法宝,我就不一一列举案例了,你知道的?我把此法贡献出来,给坛友们欣赏,也希望朋友们有什么维修好方法,拿来晒晒,大家都学习学习,共勉。

鱼骨图啊

网友D:
这都是逻辑学的思想方法啊!

楼主(2018-11-03):
回三楼,就像鱼骨图,从脊椎骨到肋骨枝枝相连,一个故障多种原因,看似不相连,实则神相连,将繁杂的故障现象,化作简单的故障机理,就像鱼骨一目了然。搞维修化复杂为简单,条理化是其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