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8):
一台弹簧测试机FX3U+AD-ADP模块,工艺要求捕捉模拟量的峰值记录下来。三菱有没有这样的指令,怎么弄?

网友A:
自已用比较指令,当前值和存储峰值的寄存器比较,如果大就覆盖峰值。

网友B:
模拟量模块本身就有峰值记录的缓存,直接读取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拟量模块本身就有峰值记录的缓存,直接读取即可

FX3U-AD-ADP只有平均值的功能!

正如上面版主的看法:
自已用比较指令,当前值和存储峰值的寄存器比较,如果大就覆盖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