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上载程序块出错

楼主(2018-09-28):
s7-200程序 输入密码后上载程序,程序块上载到100%时提示未指定的错误,用ppi和mpi编程线也一样 换官网下载的step7 v4.0 sp9也一样 系统换成xp sp3纯净版 还是一样 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
试试把系统快和数据块的勾去掉,只上传程序块,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只上载程序块一样出错 换过版本 换过系统 换了几个电脑 都不行!

网友B:
有种东西叫做超级加密,第三方的。。
没有碰到过,论坛看到过
有条件换个PLC试试自己的 软件+硬件,排除自己的问题,就是PLC的问题。

网友C:
编程者使用了四级密码:禁止上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编程者使用了四级密码:禁止上传
禁止上载应该也不是这样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者使用了四级密码:禁止上传
原来是四级密码。已经破解降为三级 且知道密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种东西叫做超级加密,第三方的。。
没有碰到过,论坛看到过
有条件换个PLC试试自己的 软件+硬件,排除自己的问题,就是PLC的问题。
我把这个plc四级的bin 写到另一个224存储芯片里 再破解成三级密码的 输密码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记得忍者都放出了工具,应该来说没问题吧。

网友D:
你这种情况的没有见过,遇到过没有密码,不能读出程序的

网友E:
别人加密的,我一般删了自已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忍者都放出了工具,应该来说没问题吧。
什么工具啊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里讨论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讨论不太合适。
我就用这工具解密的啊 把四级bin复制到另一个plc 再破解 然后上载也一样的 换了sp6 sp9 电脑换了三个 系统用了win7和xp sp3 编程线换了两根 全都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讨论不太合适。
我就用这工具解密的啊 把四级bin复制到另一个plc 再破解 然后上载也一样的 换了sp6 sp9 电脑换了三个 系统用了win7和xp sp3 编程线换了两根 全都一样的

另一个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讨论不太合适。
我就用这工具解密的啊 把四级bin复制到另一个plc 再破解 然后上载也一样的 换了sp6 sp9 电脑换了三个 系统用了win7和xp sp3 编程线换了两根 全都一样的

另一个PLC。。。
办公室的一个闲置224cn 试过 自己写程序四级加密  解密后能正常读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