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9):
在拆除模块后,仍然报FLT(模块故障)在9脚和14脚连接1千欧电阻屏蔽报警后测得:不知道报警原因何在?肯求真相。

网友A:
也许和软件有关

网友B:
屏蔽方法错了吧

楼主:
屏蔽方法不知道是否正确。从网上查看的。每个光耦连接电阻后,报警不再出现,显示了频率。可调节。测量运行输出,E1和G1交流电压是3.7伏左右。直流电压12伏左右。电压不知道是否可以。6个光耦输出电压基本相同,相差0.1伏。分别解除屏蔽后,依旧报警FLT.

楼主:
如果是软件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