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脂封装的板子可以无损清除吗?

楼主(2018-09-29):
最近碰到几个损坏的LED射灯,发现LED驱动板是树脂封装的质量还不错。请假教一下这种可以清除掉吗?还是一次性的!晒图

网友A:
用热风枪适度吹化

网友B:
好像得用化学的魔水浸泡,就可以无损清洗了。找一个学化学的老师问问去,一定有办法的。这种封装形式,过去就叫“厚膜电路”。都有药水解的。

网友C:
有专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