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9):
最近我们这烧毁了一台电机,我认为很有代表性,分享出来大家探讨一下。(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理论要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以我们这台电机来说 额定8A 其实平时运行也就是4A多 正常运行很长时间了,突然就保护了, 设置改到9A时间不长就烧了!我想说这个设定值不是理论算出来的,而应该是通过实践整定出来的)先上图片

楼主:
以前坛子里的大神们说过热继电器设定值可以调整,但是我想对新手说 不是建立在仔细测量和观察基础上的盲目调整都是耍流氓!调整一下很简单自己省了事!可造成的不必要损失符合我们的基本职业道德吗?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A:
没有看懂讨论的点在哪里

网友B:
原来设定多少?后来改到多少了?

网友C:
设定太大了?

网友D:
情况那不是图片里说了吗?工作日志,8月20日,把电机热保护整定值改成了9-10A,电机额定是8A,9月2号,电机烧掉了。嘻嘻。

楼主其实想说明的是,热继的整定值是多少才是正确的?这是问题的讨论焦点。

问题一,一个电机允许过载,这无可厚非。但长期连续的过载,行吗?工作日志给出了实际结果。此时无声胜有声。

问题二,热继的整定值是什么值?它的保护动作状态与设定值的关系?它的设定值与电机的额定电流什么关系?与电机的过载电流什么关系?不搞清楚这个,设置它就盲目了。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额定8a 热继电器设定值改到9以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是版主明察秋毫表情 可是不要总是设问啊!科普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热继电器设定值是否可以随意设置到电机额定电流以上?

网友D:
其实,你在顶楼的三张图片已经把问题说的很明白了。两个日期的工作日志,一个问题电机的铭牌数据。这就足够了。关键是热继整定值的基本知识和概念。这是门槛,没有这个门槛知识,读懂那三张图片就不容易了。

有关热继的设定值基本知识门槛,在《工厂电气》教科书里有详述。任何一个热继产品都随机带着它的整定值与动作值的曲线关系。关键是要知道整定要领,会正确使用。

网友E:
对照电机8A的额定电流,1.2倍额定电流的热继电器整定值个人认为很正常。

网友F:
感觉1.05倍至1.1倍就可以了,特殊的除外

网友G:
整定电流应该设置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11到1.15.最大不能超过1.2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知道呀!我也想知道咋设定,我这里也有个空压机的电机,老是出问题,现在我有点怀疑是热继电器的事,但是没有资料,也不知道咋调。

网友H:
你热继电器选用的什么型号啊!多大范围的

网友I:
关键在于课件(原课件没有)最后《补充》的一段话(大多数人都没做到这一点)上!!!!!!

网友J:
有的设备启动惯性很大,电机启动正常后电流是额定电流的百分之六十,但你按额定电流设置,启动电流过大,热继电器百分百动作了,怎么解决?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有的设备启动惯性很大,电机启动正常后电流是额定电流的百分之六十,但你按额定电流设置,启动电流过大,热继电器百分百动作了,怎么解决?

比如说,大直径、大惯量的风机,最长启动时间可达1分钟以上,按常规保护电流设置,根本无法启动,即使按1.2倍配置,也不能运行。为了满足使用,我们专门与厂家定制了超长延时的热继电器(电子式)。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理论要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以我们这台电机来说 额定8A 其实平时运行也就是4A多 正常运行很长时间了,突然就保护了, 设置改到9A时间不长就烧了!我想说这个设定值不是理论算出来的,而应该是通过实践整定出来的!

网友L:
4KW的电机还是整定到8A动作好些!
整个9-10A是有可能烧机器的!

网友M:
这个不同类型的电机或者使用环境不同的电机,我觉得设定值应该会有差别吧,像这种不到4KW额定8A的电机可能常规觉得调整为9A也正常,1.125倍,反倒大电机几百安上千安的,还是尽量以额定值为好。
应该如下几点也需要注意:
1)电机质量的优劣,像这种小电机可能批量生产的居多,未必每台就会出厂实测相关数据,
2)实际使用工况的差异,包括温度,湿度与负载等
3)为什么会有人将热继调整到9A,先前是多少的设定值?是什么原因间接造成了这种调整?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对照电机8A的额定电流,1.2倍额定电流的热继电器整定值个人认为很正常。
大错特错,应整定在8A额定电流上。事实已说明如果整定在1.2倍额定电流9.6A上电机就会烧,楼主的案例刚好整定在9-10A。
现在不少电工书上给出的方法都是错误的,使用热继除了严格整定在0.9-1倍额定电流,还要注意连接导线的粗细是否符合要求、安装位置的环境温度与电动机处的环境温度是否一致,否则整定值要作相应调整。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理论要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以我们这台电机来说 额定8A 其实平时运行也就是4A多 正常运行很长时间了,突然就保护了, 设置改到9A时间不长就烧了!我想说这个设定值不是理论算出来的,而应该是通过实践整定出来的!
理论是:1.2倍额定电流时20分钟内应动作停机。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有的设备启动惯性很大,电机启动正常后电流是额定电流的百分之六十,但你按额定电流设置,启动电流过大,热继电器百分百动作了,怎么解决?
在起动过程中暂时旁路热继

网友O:
值不是重点,严谨的作风才是

网友J: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有的设备启动惯性很大,电机启动正常后电流是额定电流的百分之六十,但你按额定电流设置,启动电流过大,热继电器百分百动作了,怎么解决?
在起动过程中暂时旁路热继
道理我知道,一台简单的机器,简单的配电箱,就一个电机启保停,而且只是1.5kw的小电机,几乎没有人会去设计启动的时候热继电器旁路的电路了吧……

网友P:
我用过不同厂家同功率,同型号电机运行电流就有区别很大,有些额定电流就是乱标,因为之前也是电机电流的问题造成变频器过流报警,特地有用表去每台电机空载测试过去,差距0.75KW电机居然有的最高会差快1A,当然那是有问题的电机,关键是还有好几台,不过好多电机我都是调1.1倍调整倒没发现有烧过电机,包括很多超额定电流的电机,当然,扇热是有额外加强

网友Q:
我很讨厌那种接触器下面的热继电器,尤其国产的非常不可靠。有了马达保护器那些热继电器都是多余的!对于电机的整定电流这个必须根据负载性质来确定,有热成像仪最简单不过了。恒定的负载电流调整接近热保护的电流就行。冲击类大的可以适当调高还是经验来。

网友D:
我认为热继整定值,关键在15楼给出的那个表,如果能有一个热继电流整定值与保护动作时间的关系曲线,就更好了。
表中的In是整定值。

电机过载要看电机的环境散热状态,1-2小时的连续过载1.2倍,电机能不能扛得住,要通过检测电机表面温升来确认。不超过80度,应该没问题,达到或超过了,热继没动作,电机绝缘材料先被破坏,烧电机没商量。

网友R:
热继电器保护不是很完善,建议更换为GV系列电机专用断路器(37KW以下电机)或者NX系列断路器(中大型电机)

网友S:
关于热继的电流调整我是这样做的,测量设备运行时的电流值(一般来说都是低于额定电流的),整定值稍微高于运行值。当热继频繁动作时搞清楚原因,有时候是工艺变化引起,如果低于额定电流就继续根据新的运行电流调整,如果高于额定电流就与工艺沟通,让他们调整工艺把电流值降下来。

网友N:
回复 网友D:
这个已是老标准参数,新的标准是GB14048.4,把热继的脱扣性能分4级,10A.10.20.30。这4种级别的热继在1.2倍额定电流时2小时内动作,1.5倍额定电流时10A级2min内动作,10级4min内动作,20级8min内动作,30级12min内动作。7.2倍额定电流时,10A级动作时间2-10s,10级4-10s,20级6-20s,30级9-30s。
对大惯性设备起动时间长,应选用20级或30级热继,但市售热继一般180A以下为10A级,180A以上为10级,20与30级要向生产厂订货。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有的设备启动惯性很大,电机启动正常后电流是额定电流的百分之六十,但你按额定电流设置,启动电流过大,热继电器百分百动作了,怎么解决?
在起动过程中暂时旁路热继
道理我知道,一台简单的机器,简单的配电箱,就一个电机启保停,而且只是1.5kw的小电机,几乎没有人会去设计启动的时候热继电器旁路的电路了吧……
旁路很简单,增加一个挂延时头的接触器,起动时该接触器短接热继,起动结束延时到,该接触器释放。另一方法向热继生产厂订购脱扣级别是20或30级的热继,还有一个途经是采用电子式热继,躲过起动电流的时间可调。

网友D:
哦?学习了。热继的分类和标准,刚刚了解。谢谢。我用热继是西门子苏州工厂的产品,它的样本和随机的说明都有整定值与动作时间值的关系曲线,按曲线来整定,妥妥的。

网友T:
就是实际测量电机最大负载状况是的电流再按一定系数确定过载点,同时确保正常工作不误报

网友U:
好像是额定电流乘以1.1-1.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