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西门子PLC200常用的库文件

楼主(2018-09-29):
谁有西门子PLC常用的库文件  包括运动控制 模拟量的  modbus的    跪求

网友A:
map库 modbus库。百度很容易找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要是每个人都能百度到就不需要在这里提问了。所以感觉您这回答很勉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谁有西门子PLC常用的库文件  包括运动控制 模拟量的  modbus的    跪求

下文引用自西门子官网:(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160004&cid=1028
你可以在西门子S7-200CN 技术支持主页下载库文件
地址:
https://www.industry.siemens.com.cn/automation/cn/zh/automation-systems/industrial-automation/simatic-controller/simatic-s7-controller/SIMATICS7200CN/Pages/Default.aspx
在S7-200CN 技术支持主页的左下角,点击“软件”>“下载S7-200 CPU指令库激活插件”下载STEP7_MicroWin32 instruction library指令库。
关于指令库的安装及使用你可以参考西门子技术支持文档《Micro’n Power S7-200 LOGO! SITOP 参考》V1.8版本中:S7-200PLC>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Micro/WIN指令库里的相关内容。

摘要: 《西门子 S7-200?LOGO!?SITOP 参考》是关于西门子小型自动化(LOGO!, S7-200)和稳压电源(SITOP)产品的技术参考文档,其中包括产品技术规格、功能及使用介绍,以及常问问题答案,还有一些例程和常用指令库,网络资源汇总等。 本文档是 HTML Help 格式的 .CHM 文件,可以离线阅读,以便随时参考。只需查看文档,即可轻松解决使用上述产品的大多数技术问题。 ......
下载地址: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84175754

TEP 7-Micro/WIN V4.0.7.10安装完成后没有标准库的解决方法
先将标准库文件夹Standard Libs中的所有文件删除到回收站,然后安装一次标准库。打开STEP 7-Micro/WIN V4.0.7.10,会出现提示“无效的路径名或文件”,关闭STEP 7-Micro/WIN V4.0.7.10,将回收站内的文件还原到原位置,再次打开STEP 7-Micro/WIN V4.0.7.10,标准库文件已能看到。

安装附加指令库时需注意:

安装完STEP 7-MicroWIN V4.0 SP9 后,安装附加指令库时应先将附加指令库中的所有文件复制到STEP 7-MicroWIN V4.0 SP9 安装目录下的文件夹Lib里,然后打开STEP 7-MicroWIN V4.0 SP9,点击:文件 > 添加/删除库,添加库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