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9):
各位  请问下昆仑通泰屏与西门子1200  DB变量如何连接?

网友A:
威纶通的比昆仑通态的屏好用太多了。。。
1200 db块不能采用优化。CPU保护权限放开,允许第三方GET/PUT。
然后就和300一样访问了

网友B:
DB块:全局DB,优化关闭,就有绝对地址,保护啥的默认设置就行。

权限,PLC设置里面 运行第三方那个勾上

菜鸟路过。

网友B:
在补一下,DB1.DBX.X HMI上面就可以关联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我主要是在选择通道类型上出现问题!
最终解决了!
是选择"V数据寄存器”,它连接的就是西么子的DB数据块。
另数据格式为图2样式,表示连接开关量通道DB10.DBX0.0
也可能是我的软件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