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楼主(2018-09-29):
各位兄弟,下图是什么意思,这样做对吗?

网友A:
上次不是问过copy指令了?

网友B:
F11叫多此一举。
这种为什么不用F0?

网友C:
松下的编程界面真看不惯。哈哈!

楼主:
是要对dt2到dt5进行复位,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D:
LG编程界面也很奇葩,有空可以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兄弟,下图是什么意思,这样做对吗?

引用 楼主:
是要对dt2到dt5进行复位,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怎么可能对。COPY要有首地址和结束地址的,你两个都是DT2。

要对DT2到DT5复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