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构盒的讨论

楼主(2018-09-29):
图中是EPALN示例项目,对图中的结构盒,理解的时候有点费解。比如A1,出现在多处,它是个什么概念?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A1代表的是位置盒,配合功能代号显示,例如=B1+A1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接线盒或者配电箱体。
而A1外面的框(结构盒)代表的是功能

网友B:
我看的一个视频是这样讲解的,用结构盒代表的异地操作箱,比如一个按钮箱,结构盒属性设置时,位置代号设置为异地操作箱

网友C(2021-04-01):
回复 网友A:
请问 ,我在+A1柜插入了A2柜的开关+A2-QF1并用位置盒框选了。在当前页生成部件列表的时候,+A1柜是没有这个部件列出的。但是我转到+A2柜使用了-QF1的原理图再生成部件列表的时候也没有这个部件列出。尝试了一下,发现A1柜原理图处此开关(+A2-QF1)勾选了主功能,将主功能取消。在A2柜原理图将此开关符号处勾选主功能后,在生成部件清单就没有问题了。想问一下有更好的方法解决吗?因为按顺序先画的A1,往后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例如主柜和现场箱的连接,不可能每个都手动修改。请赐教。

网友D(2021-07-31):
1. 结构盒使用问题
问题点结构盒就是面向对象画图的一个定义,控制柜,分线盒,按钮盒,机械结构等等,都可以定义为结构盒。有了机构盒你就能在图纸中看到元器件在那个地方。

网友E(2021-11-23):
追问下,怎样实现这种凹陷的效果,不知道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点击边框,弹出属性,依次修改即可。

网友G(2022-04-02):
回复 网友E:
选项——设置——图形编辑——常规。
将“绘制带有空白区域的结构盒”勾选。
然后再绘制的结构盒就可以通过拖动变为多边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