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EB8000编程软件的在线模拟

楼主(2018-09-29):
各位前辈:
本人用EB8000的软件和Fx1s作在线模拟碰到如下问题,(另外电脑和pLc通讯没问题)
请教具体的设置方法?

网友A:
COM是不是被编程软件占用了,
串口线是不是OK的。
软件里面设置的通讯参数两边是否一致?

楼主:
COM口只有一个COM3,编程软件和PLC通讯占用了。我再试下,谢谢大家!

网友B:
你要修改触摸屏设置里面的端口与你在线仿真使用的真实串行端口一致且不能被其它应用占用

楼主(2018-11-18):
谢谢各位指教,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