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9):
电梯上用的,刚送电正常,跑一会就会报OL2,电梯也会抖动,电流传感器已经换过,用的是PHB34那种,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感觉好像是什么元件上电跑一会然后就发热就不正常,各位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先空载检查变频器,如果变频器输出正常,那应该是电机或机械设备有问题,报过载是负载重或电机异常,变频器输出不平衡也会报过载。

网友B:
随机性的故障确实不好修,器件性能不稳定造成的,只能更换可疑的部件

网友C:
模块,驱动板替换一下

楼主(2018-11-22):
问题解决了,变频器没有问题,是编码器故障,这种偶尔的太不好查了,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