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9):
说明下状况。之前是4个plc通过485adp-mp通信来处理程序。经过各位大佬指导。目前用的是MODBUS来通讯。
现在要实现在通信失败的状况下u。要断开每个从站上Y5的输出。并在gs2110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就是要判断出通信出错了。(主站到每个从站的通信)。通信出错的信号出来传输到主站。主站再传到触摸屏。触摸屏以弹出框的形式显示出来。这个传输的过程才是难点啊。这几天研究了下adprw指令。对于其数据的传输一直摸不太到头脑。希望各位不吝赐教!nul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下状况。之前是4个plc通过485adp-mp通信来处理程序。经过各位大佬指导。目前用的是MODBUS来通讯。
现在要实现在通信失败的状况下u。要断开每个从站上Y5的输出。并在gs2110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就是要判断出通信出错了。(主站到每个从站的通信)。通信出错的信号出来传输到主站。主站再传到触摸屏。触摸屏以弹出框的形式显示出来。这个传输的过程才是难点啊。这几天研究了下adprw指令。对于其数据的传输一直摸不太到头脑。希望各位不吝赐教!null

那么多标志位不想着借用一下?

网友B:
主站/从站都有出错标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