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8-09-29):
双向可控硅触发电路有一个黄色直插器件是什么?型号83F TBCH.

网友A:
PCB上不是印着F1和F2吗,F代表保险

网友B:
可恢复电阻

网友C:
静态可以理解是保险,动态可以理解防止开机瞬间的电流冲击

网友D: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E:
F就是保险的意思,可以根据电路的类型和容量选型,学习和查找相关资料。以增长见识

网友F(2018-12-19):
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