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选型

楼主(2018-09-29):
大家好!工作中经常遇到三菱的PLC,从来没有学习过三菱的,正好手头有三菱Q系列CPU,03的。现在想利用这个CPU,问一下电源模块,基板怎么选型?

网友A:
电源:Q61P;
底板可以用Q35B/Q38B;
另外你还需要I/O模块,如果学习特殊功能指令,你还需要配对应的模块;

网友B:
Q03的带有USB口,编程可以用USB电缆。

网友C:
如果你买那些模块的价格不如买个Fx3u的更合算,还集成脉冲输入输出

网友D:
用Q来学习,成本有点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买那些模块的价格不如买个Fx3u的更合算,还集成脉冲输入输出
型号不同,功能不同,如果公司有Q的硬件这些,或是公司可以购买,也可以学习,Q的功能要更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助!主要是手头有个现成的CPU,得利用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网线接口,直接用网线,便宜。听同事说,速度慢。

网友A:
网口的比RS232的通讯要快的多了;

网友E:
在选型软件上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