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问下

楼主(2018-09-30):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连接PLC后读取程序,如何将要改的点全部一下子替换更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连接PLC后读取程序,如何将要改的点全部一下子替换更改?

CX-Programmer菜单编辑——全部改变(快捷键Ctr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