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30):
大家好,请教一下,我用的是欧姆龙NC423模块,里面X轴没用到,只用了Y,Z,U这三个轴,现在我的NC413模块老是报错!就是模块上“ERC”那个指示灯老是闪红灯!请问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
看手册靠谱。

对应编程软件应该有错误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欧姆龙这个软件用得不太熟悉,以前用三菱的可以监控模块报错代码和具体解决方法,这个软件不知道怎么监控?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直接在线 监控应该就可以看到吧,好像有些模块报警不会再CX programmer里面显示,你启动对应的软件在线监控应该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A:
例如:

这个是NCF模块,对应的软件(IO表里面的模块右键,启动专用的应用程序,继承启动),打开软件,应该可以看到对应的错误代码,手册上面对应下。

PS:今天我还在夜班,通宵,明天天亮才可以回家。

还好 带来睡袋。。1点就睡觉了

网友B:
对的,先连上电脑,可以显示对应的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