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连接不上

楼主(2018-09-30):
usb转232,然后232转MPI电缆(非西门子原装),在winxp系统step7v5.4,usb2.0能够连接300/400PLC。现在换电脑了,Win7x64旗舰版,step7v5.5sp4,usb3.0接口,用同样的电缆怎么也连接不上PLC,驱动不报错,PG/PC接口设置了很多遍都不行。求助高手!谢谢!

楼主:
仿真接口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如果有其它PLC及COM口电缆,你可以先试一下你的USB-RS232是否可以在WIN7下使用;

网友B:
电缆太便宜了,不一定好用。对系统有要求

网友C:
是不是系统没有装好呢?

网友D:
我喜欢用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