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抗器问题

楼主(2018-10-01):
变频器电抗器是输入和输出都装吗?一般情况都没有装,在什么场合装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会装输入电抗器。

网友B:
一般好像是用来改善谐波的

网友C:
如果电机和变频器的距离不长,可以不装

网友D:
对变频器输入,电抗器要装。我是这么做的。理由是,让变频器与供电电源之间加一个谐波抑制功能的单元。即保护电网也保护变频器。输出电抗器,如果电机与变频器的电缆长度小于50m,就不装,反之就装。如果不装,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器件就不安全了。电缆线的长度决定电缆线电感值与分布电容的大小。

网友E:
输出如变频器与电机间的距离比较远,是要装的;

楼主:
请问一下AA81L-0001-01555电抗器是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F:
我是装滤波器,输入输出都装。这主要是针对检测设备,一般的机器就不用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具体的电抗器型号,还是咨询制造商厂家吧。他们会告诉你这个型号的电抗器是做什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F:
输入和输出都装滤波器,是否管用呢?做过实验吗?装与不装的比对试验?

网友G:
一、输入电抗器:
1、输入电抗器用以抑制浪涌电压和浪涌电流。
2、保护变频器,延长其使用寿命和防止谐波干扰,同时由于变频器采用变频的方式调速的,所以在调速的时候经常会产生高次谐波和产生波形畸变。
3、可以改善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及抑制谐波电流,滤除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改善电网质量。
二、输出电抗器:
用于延长变频器的有效传输距离,有效抑制变频器的IGBT模块开关时产生的瞬间高压。电缆过长时,就要加输出电抗器。
三、流电抗器:
主要用于变流器内部的直流侧,电抗器中流过的电流是具有交流分量的直流电流。直流电抗器的主要用途是将叠加在直流电流上的交流分量限定在某一规定值,保持整流电流连续,减小电流脉动值,改善输入功率因数。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出电抗器,除了上述的各种作用以外,还能直接驱动B级绝缘等级的电机。不会因为绝缘强度低而使电机过热和绝缘损坏。

网友H:
厂家说明书要安装的

网友I(2020-04-07):
变频器的输入装电抗器是为了防止电网波动影响变频器,三相变频器几乎不会对电网有什么波动!因为整流纹波电压几十伏,而且电流几乎是相等的没什么太大的尖突电流变化吧!个人对变频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