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哥们,家里的包馅机系统出现问题

楼主(2018-10-01):
老哥们求助,家里几年前买的包馅机系统出现问题,之前厂家又倒闭了,现在系统出现问题 开机的时候进入生产按钮 被锁住 ,需要等待10-20分钟才会自动解锁 ,或者输入激活码 ,(有时候乱输又能进去)但是那个激活码 每次开机都不一样!!!有老哥知道怎么搞吗 事成必有重赏!!! 主要是现在找谁都找不到人了 难受!!

网友A:
把程序拷贝出来研究一下
这种东西应该还是有办法的!
【方案】
菱机妙用 | 学好这几招 快速上手三菱电机伺服系统的网络应用

网友B:
这种东西都是单片机控制,程序就算没有加密反编译出来也没法读
【方案】
华北工控多点触控平板电脑PPC-3156QI,支持电信监控行业应用

网友C:
这个还真不好搞的,一般这样设计的都是软件的问题,系统一般是禁止读写,要么熟悉工艺动作后全部推到重来,其他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方案】
科技推动执法现代化,华北工控专业护航警用无人机应用落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程序拷贝出来研究一下
这种东西应该还是有办法的!
如果是单片机、ARM之类的,即便没加密反汇编读出来的也是汇编语言吧!看起来就费劲了!
【方案】
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疫苗,温瑞通优化了温控装运箱,使其具备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网友E:
把内部电路拍出来看一下
【方案】
采用无电缆技术(NCT)的 XTS 系统实现高动态产品分拣

网友F:
这个动作复杂不,不复杂的话,买个PLC触摸屏一体机,把里面换了,重新写程序
【方案】
施耐德电气ATV71变频器在北营钢铁公司120万吨氧化球团项目的应用

网友G:
垃圾电气控制系统,弹出定期保养信息也就算了,还搞啥激活码?
这玩意估计是离线设计的激活编程方法,因为在线激活成本昂贵,需要生产设备的控制系统接入互联网,而离线激活则可以通过计算公式凭空计算出激活码出来,就等着时间到了,客户立马乖乖的奉上售后巨款,来求自己去搞定。
这种情况建议下狠手来治本,聘请私人高手出马解决,两个方法,在原系统上修改程序,或者更换价格极为低廉,性价比巨高的国产电气控制部件。
【方案】
守护信息安全:华北工控推出基于腾锐D2000的主板MATX-6555

网友H:
看能不能找到原来的售后的技术人员,他们可能一句话就能帮你搞定;
【方案】
钢板校平剪板机自动控制系统—基于台达工控产品的整体解决方案

网友I:
这种最坑人了,坏了就开始漫天要价!
【方案】
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灵活应用于固态金属增材制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最近是找到一个人说 要重装系统但是要3-4k还要包住宿,,好贵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近是找到一个人说 要重装系统但是要3-4k还要包住宿,,好贵啊
货比N家,或者尝试上淘宝联系专业卖家,获取性价比高的设备技术改造的现场技术支持服务。

网友J:
回复 楼主:
在现场也就几分钟解决问题的事

网友K:
找人重新做一个系统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