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求助!怎么回事?什么原因

楼主(2018-10-01):
手动按钮ON动作后,硬件地址置位;但当手动按钮OFF后,硬件地址复位了·什么原因?

网友A:
。。。。。。 大致一眼看上去 , 觉得是那个停止条件1 停止条件2 揉的祸。
第一个网络 :手动按钮按下 , 停止条件1 停止条件2 的常开
必须处于闭合状态才有可能让输出置位。
第二个网络 :你并联的停止条件1 停止条件2 又复位了输出 。
粗浅分析 , 看高手再判断吧。

楼主:
楼上的朋友·手动按钮(A)0N后输出置位了·当A0FF后输出又复位了·应该保持才对

网友A:
回复 楼主:
。。。。。 我也是粗浅的看了一下 。
敢问,你那个停止条件1 停止条件2 是外接的 I输入点 还是用的 M 位?

楼主:
M M M ···M

网友A:
我猜你这是做了个FC 作为调用 。
你梯形图程序里都是形参吧 。
我被你搞蒙的是 :从你贴图看,你是在线状态。
第一个网络 你那个停止条件1 停止条件2 是常开闭合状态。
可是第二网络里面并联的停止条件1 停止条件2 却又是断开
的状态 。。。。难道你网络1和2 那个停止条件1 和2 不是
用的同一个M位??

楼主:
不是同个M位

网友A:
回复 楼主:
。。。。。 那就不应该啊 。。。。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