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1):
现在有一台设备PLC为FX3U128,使用FX3U-ENET-L以太网模块,通过交换机连接两块触摸屏。不知道如何设置这个以太网模块,求各位大神告诉一下都使用什么软件,以及设置的先后顺序

网友A:
三言两语也说不清,自己看下手册就知道了,其实也没那么难。。

网友B:
这个网络模块要用FX3U-ENET-L Configuration Tool这个工具来设置,其实如果你的目的只是为了网络HMI连接,不如换成FX3U-ENET-ADP这个通讯侧板。

网友C:
这个模块,对应的设置软件是FX Configurator-EN-L(FX3U-ENET-L 设置工具)
另外还要看你用的是什么触摸屏,触摸屏链接手册里有没有设置的具体要求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