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2):
我用GP4501控制三菱F八百变频器,一直无法实现,不知道是通讯原因还是我触摸屏设置的地址问题,第一次用pro-face的屏,请大神指点,如果有案例更好,多谢了。

网友A:
一般都是选择485口的modbus rtu模式,通讯波特率,站址等参数要对应好,最后仔细读说明书写对变频器参数地址。

网友B:
屏的软件里支持直接连接三菱的变频器的;
检查接线及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