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2):
一台plc与一台变频器控制2电机正反转的接线方法.谢谢了

网友A:
这应该很简单了。plc输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常开点接变频器对应的控制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很简单了。plc输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常开点接变频器对应的控制端子。

然后呢?只一台变频器控两只电机是分别控制的。单独运行时都有变速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很简单了。plc输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常开点接变频器对应的控制端子。

只一台变频器,怪我没说清,谢谢你。

网友B:
很简单,不用PLC就行,就用几个继电器,就行,省钱

网友C:
如果楼主允许变频器带一个电机,剩余的电机不用调速,只是改变转向就不难,如果一个变频拖两电机随便换向就有比较多的限制了

网友D:
电机是同步控制的吗?
电机如果是异步控制可以分时启动吗?
启动以后是工频运行还是变频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变器也一起省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是同步控制的吗?
电机如果是异步控制可以分时启动吗?
启动以后是工频运行还是变频运行??

不是同步电机。
可以,可以这台动那台不动。
启动后是变频运行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台plc与一台变频器控制2电机正反转的接线方法.谢谢了
看原问题如何设定的控制条件的。
比如严格要求两台马达必须同时控制运转,分毫不差!比如严格要求两台马达必须同时一个正转一个反转,然后又突然控制它们同时正转或者同时反转!反正一套硬件,可以设计出N个控制运行工艺的程序系统。

网友F:
在变频器输出接两个交流接触器分别控制两个电机,那个电机工作就先接通再启动变频器,正反转由变频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变频器输出接两个交流接触器分别控制两个电机,那个电机工作就先接通再启动变频器,正反转由变频器控制。

谢谢了!先给1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台plc与一台变频器控制2电机正反转的接线方法.谢谢了
看原问题如何设定的控制条件的。
比如严格要求两台马达必须同时控制运转,分毫不差!比如严格要求两台马达必须同时一个正转一个反转,然后又突然控制它们同时正转或者同时反转!反正一套硬件,可以设计出N个控制运行工艺的程序系统。
那你到给一个啊!当然选简单的先来,谢谢了。

网友G:
分时控制的一拖二,变频器需要用两套参数组,用哪个电机运行,就激活对应的那套参数组,输出接触器也相应的闭合对应电机与变频器输出接通。两个输出端接触器必须要互锁,防止两个接触器同时闭合或断开。上位PLC负责对电机进行选通,控制变频器的参数组转换。

这种变频器与电机的一拖二,对变频器有要求,必须具有多参数组转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分时控制的一拖二,变频器需要用两套参数组,用哪个电机运行,就激活对应的那套参数组,输出接触器也相应的闭合对应电机与变频器输出接通。两个输出端接触器必须要互锁,防止两个接触器同时闭合或断开。上位PLC负责对电机进行选通,控制变频器的参数组转换。

这种变频器与电机的一拖二,对变频器有要求,必须具有多参数组转换功能。

这么说我就明白多了,谢谢你!

楼主:
本贴结束,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