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2):
请问安川变频器的MEMOBUS可以用 三菱FX 3U 485 ADP MB 通讯模块走(MODBUS)  ADPRW 指令通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安川变频器的MEMOBUS可以用 三菱FX 3U 485 ADP MB 通讯模块走(MODBUS)  ADPRW 指令通讯么
变频器具体型号是什么?早期个别型号的MEMOBUS协议不是标准Modbus RTU,后来我看手册都是Modbus RTU协议,读写参数支持03和16功能码!用三菱ADPRW是可以的!

网友B:
FX-MB网关可以不需要编程直接配置,更方便,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