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出上限问题求解

楼主(2018-10-02):
整理暖通空调西门子PLC程序时发现 一个模拟量数据采集与处理子程序中是这样处理 的,不明白这个模拟量转换模块中的输出上限为什么是1000 而不是100 呢?

网友A:
有时候程序员需要考虑在屏幕上显示带有小数点的工程量,例如你问题中那样,当触摸屏上设定一位小数是它可以显示小数部分。

网友B:
这就和想你显示的精度与你测量的最小分辨率有关系,1000的话分辨率小一点,精确一点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湿度吧

网友C:
1000就是100.0RH%

网友D:
写1000的分辨率要比100高

网友E:
2楼C版说的很清楚了,应该是你想要的答案了。
具体看你对于工程量输出的显示要求了。

网友F:
应该是为了后面要显示小数用 的吧

网友G:
这就是个量程转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湿度吧
这个是温度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程序员需要考虑在屏幕上显示带有小数点的工程量,例如你问题中那样,当触摸屏上设定一位小数是它可以显示小数部分。
计算出来的温度如果要显示两位小数 ,是不是那个输出上限得是100*100呢?这个还是有些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程序员需要考虑在屏幕上显示带有小数点的工程量,例如你问题中那样,当触摸屏上设定一位小数是它可以显示小数部分。
计算出来的温度如果要显示两位小数 ,是不是那个输出上限得是100*100呢?这个还是有些不明白

看来看懂了……………………

网友G:
既然是控制水发开度,与温度值就没关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是控制水发开度,与温度值就没关系了吧

嗯 ,我对此也有疑问 要说阀的开度,不应该是工程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