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3):
  一印刷机主拖动改变频后,主速和加速都正常。
  点动要求有正反转,但点动时异常
   1 先反转一点再正转
   2 先正转一点再反转
  不知怎么解决。还请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参数有问题 我记得有个参数好像是启动前制动还是怎么回事  查查说明书 要不就是感应电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用哪个厂家的印刷机,凹版印刷的话,主电机是不允许反转的,气缸座电机点动运行,做正反转操作,用变频做动力,这个状况还没见过,如果是数据新设置后建议把数据初始化后再重新设置试一下

网友C:
此控制与电梯有点相似,如果设置不当,电梯在启动时,也会先下降,然后再上升,其原因就是刚启动时,力矩不够,导致电机下降。为此,电梯采取延时释防机械制动(刹车)。当然,你的场合可能没有机械制动,但可以用电磁制动代替。

楼主:
印刷机是日本小林,点动可以反转
 先反后正这个问题困惑依旧

网友D:
点动用的是变频器内部的电动电位计,应该有一个斜坡时间,将它设置一个时间试试看?

网友E:
楼主变频器如果没有被别人动的话,有可能是机械问题,如刹车,,,

网友F:
正反转换向是停止状态换向还是运行中换向?如果运行中换向,变频前频率下降到0,再频率上升,在频率低的时候转矩不足,这个时候设备还没有完全停止,反向力矩不足。需要增加制动

网友G:
很有可能变频器不好,假矢量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2019-01-28):
问题依旧

网友H:
这种要先使能,当变频器建立使能后再点动,保证没有问题。这是因为电机的转矩电流没有建立。所以有那么一下,当转矩电流建立后,马上恢复正常。

网友I:
什么变频器?你是不是启用了所谓的矢量控制?改为VF看看。

网友J:
启动力矩加大可行不?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此控制与电梯有点相似,如果设置不当,电梯在启动时,也会先下降,然后再上升,其原因就是刚启动时,力矩不够,导致电机下降。为此,电梯采取延时释防机械制动(刹车)。当然,你的场合可能没有机械制动,但可以用电磁制动代替。
原来是这个因素。

网友D:
点动状态,电机是否带载了?如果是,要有抱闸配合控制?

网友L(2019-04-2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这台机器没有再解决 但此后我注意了每个我遇到的变频拖动,并反复调试,正如8楼所说,是变频矢量做的不好
但加阻尼也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