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3):
看到网友们的讨论,很精彩!
这里,发表一下个人看法
有好多大型的设备或生产线中开关电源的DC侧是并联运行的
但要看2个电源的功率分配,即功率比
  0V连接0V
  再在2个电源的正极接个2.4K/2W的电阻,测电阻上的电压大小和方向并调微调使其与功率比相对应
  去掉电阻,将V+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或分别测2个电源的输出电流,使其与功率比相对应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是同功率,电压调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A:
呵呵;很多品牌都有可以并联的电源对应的系列,本论坛已经讨论过;

楼主:
这是我在另一篇贴看到讨论能不能并联后.....
          我说的是不同品牌的....

网友B:
再在2个电源的正极接个2.4K/2W的电阻
这什么意思?

楼主:
测量压差,调整功率分配

网友C:
不是太可行.
负载变化.

网友D:
有专门的冗余电源组件的,可以多个电源并联工作,就跟大型的模块化PLC控制器的双CPU,双机热备一样,以防万一,万全之策。

网友A:
没考虑可靠性;
普通的相同型号的电源也不推荐并联使用的,更不用说不同品牌的去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