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3):
接手一台22KWABB510炸模块,整流,驱动都炸了,拆了模块维修静态上桥无电下压,下桥-15V。查上桥光藉电源电压分别6.3伏9伏6.4这个电压不正常,但查不到这个电压那里来的,求大侠指点,GE上的态二极也不知是什么型号,。第一次修ABB。求帮助。万份感谢!!!,还有另一台同型号11KW有时报F0022 电源缺相,我发现这个板没电缺相检测,应如何屏蔽这个故故障?

楼主:
下桥静态-15.8伏-13.5伏-15.8。如果有图和元件号求帮助分享,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这个板子

网友A:
上桥就那样,没电压。先确定上桥有没有负压。再确定有没有正压。

网友B:
自举电路

网友C:
模块拆掉,下桥焊盘C-E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