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3):
一台艾默生TD2000变频器报P.OFF .其CVD 电压不对,上面有30多V电压经电阻分压,到电容上没电压了,一个是1.2K一个量是820欧姆,看色环不对,不知是不是这个电阻有问题,电容是100V10UF已换了

网友A:
    白色为第一色环,这个电阻的阻值应为920欧,在路测阻值为820欧也差不多。另一个电阻的阻值应该是10K。如果电容没有问题,请检查整流二极管是否损坏。

网友B:
CVD正常电压是多少?

楼主:
电阻是对的,一个是820,一个是10K 电压现在是1,2V .说是正常电压是2.8V的,书上写上面电压应是38V 现在是33V,其他电压正常,24V,12V ,5V ,正常。拔掉到主板排线后电压升到2.2V。不只是后面负载重还是33V电压低了,

网友A:
   请把面板显示的直流母线电压调出来看看,与实测值对比。如果相近,那就说明CVD电路是正常的;如果相差较大,那就说明CVD电路的确有问题。
   如果CVD电路有故障,楼主可以做个试验:如果正常分压电压是2.8V,而你现在整流后的电压是33V,那么你把820欧的分压电阻更换为1.4K的,分压后的电压就约为2.8V,之后你再看报不报欠压故障了。你也可以把下面的分压电阻用4.7K的微调电阻代替,调节着试验,以此来判断究竟是整流滤波部分的故障还是后级运放部分的故障。

网友C:
更换上面的100V 2.2UF电容即可

楼主(2021-04-22):
更换主板正常,是主板漏水造成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