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4):
大家好,有专家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吗?机械压力机主电机选用dcs550,电机132kw,不带负载做的优化。测速发电机反馈。速度控制优化没做过去,其他的都可以做过去。现在只要速度给定变化的时候就有可能过流报警。谢谢专家。

网友A:
这个状况建议楼主先彻底检测电机先,或者如果条件允许,换一个小一点的电机空车测试一下(要设置一下不要带测速电机,如果测速电机反向也是一开机就报警)

网友B:
第一,先把测速反馈去掉,改成“电势反馈”控制,做速度优化,看是否过,如果优化过了,那很显然是速度反馈有问题了;

第二,看看现在的速度调节器,积分时间和比例系数的参数是多少?是否太不合理了?

总之,速度调节器的优化很重要,必须要做,而且要过。过不去是不行的。速调的优化过不去,与速度反馈信号是否正确和正常有直接关系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