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4):
问题没有解决,6个A316J驱动光耦.求帮忙。

网友A:
更换一下门及二极管  或检查电源电容

网友B:
先把模块拆了 把光耦14 16 脚短接 启动看看

楼主:
多谢师傅指点!晚些时候回。

网友C:
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

楼主:
短接A316J的14脚和16脚,报警没有了,显示频率数值。

楼主:
运行输出20HZ时,11管脚DC电压分别是:3.18v;3.11v;3.35v;3.12v;3.36v;3.26v。

网友B:
回复 楼主:
测测 交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