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指令通讯问题,请各位大神赐教,[求助]

楼主(2018-10-04):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程序有没有错误指出错误问题?现在通讯不了,谢谢各位,

网友A:
跟电脑用串口试试

网友B:
如果是Modbus RTU协议的话,且如果PLC发送的是H10功能码的话!根据你报文内容,发送字节数不对、接收字节数也不对哦!

网友C:
一共发送11个数据,RS指令那里写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刚学通信这个只是个学习程序,可以帮忙改一下以给我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共发送11个数据,RS指令那里写多了
眼睛哪里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到RS D10 K11 D30 K0 还是通信不了,我看书说K写多几个关系,如果后面没有就是0来的,说没关系我才填多几个下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到RS D10 K11 D30 K0 还是通信不了,我看书说K写多几个关系,如果后面没有就是0来的,说没关系我才填多几个下去
通过H10功能码写一个寄存器的话,那么发送11个字节、接收8个字节!改为:
RS D10 K11 D30 K8
试试

网友D:
把K15用D寄存器替换,用状态机来处理通讯,比如计数器=0时将1#站的数据写入发送缓冲,计数器=1时处理2#站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发送数据长度写入D寄存器(发送长度用D寄存器指定);状态切换可以用发送状态来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哪位大神可以帮忙改一下,我试过很多方法都通信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