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4):
为什么这个电机的相三角型接法220V而星型接法反而380V?

楼主:
这是电机

网友A:
没错,是这样的,低电压三角型,高电压星型

网友B:
国内有三相220V的很少,基本都是外资才安装有(需要新增电力变压器转换),直接用三相380V效率高。

网友C:
呵呵;本来就是三角型对应AC220V,星形对应380V;
只能说你原来的理解有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吗,我见过的电机大部分都是三角形380的喔

网友D:
大电机380接角型,那690就接星型了。意思是一样的。低电压接角型,高电压接星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我见过的电机大部分都是三角形380的喔
小功率与大功率不一样的,你这只有0.55KW,所以低压时对应220V;
功率大的电机低压对应380V;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我见过的电机大部分都是三角形380的喔

是的,你说的380V接△电机确实存在,但那是4KW以上的规定,如果将此电机接Y,则应该用于660V的场合。
小于4KW的电机是380V接Y,220V接△。

网友F:
没什么问题吧。小功率电机大多都这样啊。三角形的时候接三相220V,星型的时候接三相380V

网友G:
角形接220V,星形接380V,没错!小功率电机有这样设计的,星形等于线圈的延伸!角形好比电阻的并联,星形好比电阻的串联!大功率的星形和角形是用于星角起动用的,起动时接星形,运转时接角形。用于负荷角大的设备,如风机。过去有一种盒式星角起动开关,由于有了变频器,那种开头已经淘汰了。不是所有的星角接法都是为了220/380的电压转换使用,有些电机就是为了起动运转用的,起动时接星形(线圈串联)运转时接角形(线圈并联)

网友H:
去百度下线电压和相电压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D:
针对楼主的问题,其实就是电机绕组的相电压等级问题。小功率的电机,相电压等于220,大功率电机的相电压等于380...;千万不要把一个局部的现象作为普遍的现象。

条件决定结果。电机绕组的相电压等级,决定电机对供电电源的接法。

网友I(2018-11-12):
回复 楼主:
你看到的估计都是5.5千瓦以上的电机,基本上都是三角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