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4):
我就想问两个问题1怎么用手持编程器修改三菱plc的寄存器D的数值。2在三菱plc运行的时候怎么用手持编程器修改输出点Y
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微信给发个红包意思一下

网友A:
还是到三菱网上下载个FX-20P的使用手册阅读一下吧;

网友B:
还不会用电脑编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不会用电脑编程呢?
三菱早期的PLC只支持手持编程器编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不会用电脑编程呢?
三菱早期的PLC只支持手持编程器编程
你的plc应该不是f1的,fx0s之类的都可以用电脑编程。f1的也可以用电脑编程,只是那个模块很难找到了

网友D:
这两个操作,对应手编里面这两个功能,手册中有操作说明

网友E:
在监控模式下修改定值  ,手编有些年不用了,都是在用电脑直接操作了。

网友F:
在T模式下修改寄存器和时间参数,输出只有在停止状态下修改,用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