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4):
刚刚接触PLC这块,接触指令啥的看了好几遍,所有指令都清楚,就是写不出来程序,好着急,求指导??怎么办啊?哪位老鸟给个建议

网友A:
看示例啊!
网上下载一些例子参考,并分析示例的思路。
然后自己在软件中自己试着编写!

网友B:
写程序得根据工艺上的要求。

网友C:
编程手册上有现成的例子,抄的多就会了

网友D:
从最基础的电路写起。

网友E:
可以先用简单的模型练习,先明白要实现什么要求(控制要求),如前面提到的参考示例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那些实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写了,现在想提高自己,写简单的程序没意思,太难的又不会,好尴尬 啊

网友F:
先来个星三角的,再来个顺序启停的,这样才有进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写了,现在想提高自己,写简单的程序没意思,太难的又不会,好尴尬 啊
那是需要过程的。

网友G:
我的经历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H:
先来点动、起保停、正反转、星三角、......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你现在水平如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现在水平如何???

我水平一般般,能写出让人竖姆指的程序

网友I:
是不是电路图都看不懂啊表情这就学PLC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G:
前辈,你那个能发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