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变频电机变频器,与普通变频电机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0-04):
各位前辈,我是从事螺杆空压机行业的从业人员。所以经常接触到普通变频器驱动变频电机,和永磁电机变频器这两种产品。所以我一直不明白,永磁电机用的变频器,和普通变频电机用的变频器有什么区别吗(我只知道这两种电机的区别的)?还有日立空压机有一种DCBL的电机和控制器,跟市场上的永磁电机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多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A:
简单的理解永磁的效率更高,更加节能

楼主:
嗯其实这点我也清楚,但是我还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两种变频器(控制器)的区别。

网友B:
很多大品牌通用变频器都支持永磁同步电机,参数要求比较高,要自学习等

网友C:
控制上的算法有区别。异步电机,要考虑滑差补偿问题,同步电机要考虑异步启动问题。弱磁要考虑反向磁场问题。针对永磁同步电机而言。
两种不同的电机,两种控制功能。不一样。有的变频器不支持永磁同步电机的控制。

楼主:
哦我知道了,就是硬件方便几乎同普通变频起相差不多,这是在软件控制方面有差别,多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