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4):
请问大侠 ,博途软件 为什么 有的变量名前缀又有#号和双引号,这代表什么意思,, 有的变量名只有#号或者只有双引号。 不知道大家其中代表什么意思 ,麻烦大侠解释一下。谢谢!!! 例如: 1、“Tag1”
                                                                2、#Tag1
                                                                3、#“Tag1”

网友A:
"变量”:变量的别名,例如变量地址为M0,他的变量名为双引号中的内容。
#变量:形参变量。

网友B:
#变量(局部变量)=(形参变量)
“变量”(全局变量)

楼主:
那为什么还有这种呢    #“Tag1”,,麻烦 告诉我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还有这种呢    #“Tag1”,,麻烦 告诉我一下

和#Tag1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