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4):
电工大神们,如果电压三相480V的设备,那我在选择断路器上要不要特殊去选择 ,我看断路器上一般都是400V~ ,这个在480V中使用有问题吗,上次我问施耐德的技术支持,他说电压没有关系,要看过流能力,在选择断路器的过程中是只要选择电流吗?
 在这种特殊电压的电气元器件选择过程中要注意些什么,变频器要特殊去选择吗?ABB有480V的变频器吗?还是说只要对应电机上的参数去设置下变频器就行了,输入端有关系吗

网友A:
先确认下480V是否是有效值;
有些国家及地区标注的三相电压是单相x2,而非我们国内用的x√3;如台湾的单相标的是230V,三相标的是46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很郁闷,之前做的墨西哥的设备都是440V,当时也就用常规断路器了,今天和销售确认了下,他还是说墨西哥客户那里是480V 的,感觉这个480V要是再电网电压浮动下的话就超500V了,怕元器件吃不消

网友B:
abb的ACS880可以关注下。

施耐德参考下图片。

网友C:
一般都应该可以,如果不放心可以用自耦升压变压器作而压测试,一般来说低压开关都可以用。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还耐心去贴图了。
这两天查询了下ACS510变频器输入的最高电压是480V,正泰微断DZ47系列的正常工作电压为400V~,施耐德的微断能承受的最高峰值电压为480V。
今天打正泰的客服电话,问有没有能承受480V的,结果这女的吊的不行,bb这个bb那个,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问她工号多少,她问要工号干嘛,我说要投诉,她说随便,投诉也是这个电话,怎么打都是她接,我就不懂正泰公司现在已经是这种服务态度了么。西门子的售后服务客服的态度已经是我见识过吊的了,没想到正泰的比这还吊,服气,后来就索性打给他们代理去投诉了。
后来打电话问施耐德的客服,说有他们的微断是峰值为480,如果电网电压出现波动,导致断路器烧毁的话是不进行售后服务的。后来正泰的代理也联系我,说国内目前没有支持480V电压的微断路器,只能塑壳才行。
在这里我想问下,以前打过施耐德客服电话,他说,断路器上电压值的话是没有关系的,主要看电流值,可是现在怎么又都说不行了。
各位电工大神,老师傅们,按照你们的经验来说,一个耐压值为400V的断路器使用在480V的电路中,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D:
墨西哥三相220v吧!我单位出过几个单,都是三相220v的,小电机,还专门星接改成角接,用单相变频器试的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讲道理墨西哥就两种电压,一个就是你说的三相220V,还有就是三相440V。
我也搞不懂客户那的480V怎么来的,自己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之前我用正泰的给墨西哥的440V电路中,也都好好的。
怕这480V在波动一下太高了

网友D:
应该是电网额定440v,480v应该是客户在电网波动的时候测量的最高电压,比如我们国内380v,但在变压器余量足,设备空载多的时候达到了415或者420了……

网友E:
现在的断路器、接触器等低压电器,耐压都是690V的,可用在660V电压系统。变频器也有690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塑壳断路器都是可以用690V 的,微断国内还没有能用690的吧,国内确实没这个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B:
1)就我个人接触过的欧洲那边250/450居多,韩日还有美基本120/450的正常, 墨西哥的不清楚,但你这480V真的是奇葩啊,确实没见过。
2)一般的微断额定电压都在400V左右,最大工作电压一般为415/440V左右,额定绝缘电压一般都在690V/500V,国内工业用电低谷时410甚至420的不在少数,也还好,但用于480V个人觉得就勉为其难了。
3)施耐德的C65H最高工作电压可至480VAC也可参考。
4)说回来楼主如果纠结于440还是480,不如直接寻690V的断路器,不过小于63A的就很难找到690V的要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谢谢。大于63A的基本用塑壳的倒是都可以满足690V的
我已经选用施耐德OSMC系列的微断了,虽然是峰值480,但也比国产的要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讲道理墨西哥就两种电压,一个就是你说的三相220V,还有就是三相440V。
我也搞不懂客户那的480V怎么来的,自己造的?
还是要和客户沟通一下再定,一般是变压器端电压440V,电动机额定电压415V,类似咱们的0.4KV和380V,这个480V很可能是实测的。让对方提供当地准确的电压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