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做水泵PID恒压调节问题

楼主(2018-10-04):
家里有一个高压喷雾泵 想改成恒压的要用到 PID 功能 ,水泵压力表是 4~20mA 的不知道怎么接,变频器上的模拟量输入接口少一个 ACM 接口,这个 ACM 接口是 GND 吗? 传感器的只有两根线 一个接24v 另一个接图上的 ACI 还有一个ACM 怎么办呢??

网友A:
最后一张图中的仪表就当做是变频器,那么对应的+接变频器的ACI,-接变频器的GND.另外这个变频器没有DC24输出还要加一个开关电源才行。

网友B:
把仪表看做变频器:
仪表的+级接ACI, -级接GND就行了

网友C:
24V电源+接传感器或变送器+/传接器或变送器-接变频器ACM端,变频器GND接24V电源(传感器或变送器是两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