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5):
伺服2台用的南京诶斯顿的,PLC主站是施耐德258,从站是施耐德218.两台伺服同时使能后,两个PLC之间的通讯就会出现干扰。单独使能一台伺服不会有影响。伺服和PLC之间有单独接地,PLC电源前也加了电源滤波器,通讯线也是用的双绞屏蔽线,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还是干扰。

网友A:
通讯线套个磁环试试!

网友B:
线路没有屏蔽保护吧

网友C:
看来伺服的质量也不是太好了

网友D:
通讯线屏蔽层有没有接地?

网友E:
给你几个方案
1.伺服输入输出线别和通讯线走一起
2.增加plc的端子滤波常数
3.通讯线加磁环

网友F:
通讯线单独穿带铁骨架的波纹管,我们刚解决完类似的干扰问题。穿完波纹管后问题解决,另通讯线不要余太多,尤其不要扎环型。

网友G(2018-11-08):
伺服接地?并不是拉根地线就叫接地